维修中三爪拉马使用

楼主(2010-05-27):
在拉卸配合较紧的轴承或带轮时,丝杆式三爪拉马不但感觉费力而且容易损伤中心孔,给下一步工作造成影响。采用常规的丝杆头部镶嵌钢珠,易受中心孔尺寸限制且也会损伤中心孔。费力主要原因是丝杆头部与中心孔因压力大,出现互研情况所致。简单的办法就是在中心孔内加满润滑脂,可大幅减少阻力并保护中心孔

网友:
我也经常用到拉马,就是最普通的那中,经常用的方法是三爪放好后,不用将丝杠顶在轴的中心孔处,可以偏一点,效果一样,就是轴端面多了一个眼儿,不美观了,还有一种方法,在丝杠端部和轴的中心孔之间加一个螺母就可以了,不过这个方法一个人弄有点费劲

网友:
本人也觉得是这样,三爪拉马费劲的很。自己该用的千斤顶装卸,除了使用过程较麻烦但是很好用。

网友:
有一些山寨的三爪拉马质量极差!用起来冒火!

网友:
卸掉丝杠    换上液压千斤顶   既能保护中心眼    又省劲

网友:
用的还可以吧!顺手啊!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向前辈看齐

网友:
我同意5楼的办法,应千斤顶很省力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向前辈看齐。。。。

网友(2010-06-29):
丝杆前加过渡的即可如可以加一个前面带孔的小轴

网友:
不行頂話卸掉丝杠    换上液压千斤顶   既能保护中心眼    又省劲

网友:
要看拆什么东西,有的皮带轮里面生锈就难搞,得先在里灌的柴油泡泡,然后用拉码拆出

网友(2010-07-30):
下次要试试用千斤顶了  从没用过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用千斤顶不错 省力效果好

网友(2010-08-29):
有些比较紧的确实容易弄坏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向前辈看齐 。。。。。。。。。。

网友:
我常用的就是在使用拉马时  助手用一小锤敲击丝杆尾部 也能轻易拉出物件 看了楼主的方法应该不错 两个方法殊途同归 不过楼主加润滑油要科学 嘿嘿我就死命蛮干了

网友:
用液壓千斤頂就好用多了,拉馬比較費力,還不容易取出工件

网友:
千斤顶的主意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们一直再用三爪式的,遇到比较难拆卸的费时还费力,最后就用破坏式拆卸

网友:
拉的过程中可边振这样更容易拉出来

网友:
我也经常用到拉马,就是最普通的那中,经常用的方法是三爪放好后,不用将丝杠顶在轴的中心孔处,可以偏一点,效果一样,就是轴端面多了一个眼儿,不美观了,还有一种方法,在丝杠端部和轴的中心孔之间加一个螺母就可以了,不过这个方法一个人弄有点费劲!!!!!!!!

网友:
三角拉马拆卸过盈配合时最重要的就是三抓之间的夹角和丝杆与拉脚的对称度,还有丝杆牙的强度,我是头一次听说丝杆可以顶在偏离中心的位置拉出过紧配合物件 轴头中心孔研磨是少不了的。加油可以减小研磨,但是能减少轴头膨胀吗??

网友(2010-10-05):
还是在轴端加螺母类的增大面积保护轴端变行

网友:
我也偏向千斤顶,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2010-11-19):
还从来没有机会使用过拉马,学习。

网友:
     丝杆式三爪拉马          初来乍到分享下心得体会,不好的地方请前辈指点纠正,主要用于尚可拆卸各种机械设备中皮带盘、齿轮、轴承等工件。

    还有笨方法也能把连接件分离开,不过前提要有螺孔。
    见笑

网友:
我们现在都用液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