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OI系统能接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0-05-27):
FANUC-OI系统能接步进电机吗?
CNC与步进电机之间连接媒介叫什么啊?

网友:
CNC与步进电机之间连接媒介叫什么啊?

网友(2010-09-21):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驱动器。

网友(2011-03-07):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只要将系统和驱动,驱动到电机的信号线整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