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保护焊机焊接机件---请教

楼主(2010-05-27):
使用二氧化碳保护焊机焊接机件,怎样操作才能使焊接做到牢固且美观?

网友:
这些问题意识半会说不清的,主要焊接时转速要均匀。

网友:
3、 准备工作
3.1熟悉图纸和工艺文件,弄清焊缝尺寸和技术要求。
3.2按工艺要求取用焊丝,无要求的则按焊件材质,焊缝质量要求取用焊丝,焊丝应符合国标,一般结构钢可选H08Mn2siA焊丝。焊丝用前去油去锈。
3.3焊前对CO2气体进行去水处理。
3.3.1气瓶倒置1—2小时,开阀放水,每隔3分钟放一次,连续2—3次。
3.3.2经放水的气瓶正立2小时,放出杂气即可使用。
3.3.3在输入焊枪的气路中设置干燥器。定时检查干燥剂。
3.4检查坡口及间隙是否符合要求,不符合者予以返修或报废,重要工件要检查引、熄弧板是否齐全。
3.5清除工件坡口两侧10mm内的铁锈、油污。
3.6准备好焊接用的工具和保护用品。
3.7 CO2焊机,检查焊机电源的运转检查CO2焊机头是否正常。
3.8 CO2焊的气路应保证通畅,瓶压降至1兆帕应更换。
4、 焊接
4.1 CO2焊焊接工艺规范按工艺要求执行,无要求的可以通过工艺试验确定。
4.1.1根据板厚,焊接位置坡口形式选择焊丝直径(表1)
4.1.2要根据焊丝直径各所需的熔滴过渡形式及生产率的要求选择焊接电流及电压(表1)
4.1.2.1短路过渡的规范小,适用于薄板的全位置焊接。
4.1.2.2熔滴过渡的规范大,适用于焊接中等厚度及大厚度工件。
4.1.2.3焊丝伸出长度、CO2气体流量可参考表1。
4.2对于钢结构焊件,CO2焊一般采用直流反有接法。
 4.3焊前要按确定的规范进行焊机调核,不允许在工件上进行。
表1
焊丝直径

(mm)

        熔滴过

渡形式

         板  厚

(mm)

        电  流

(安)

        电  压

(伏)

         伸出长度

(mm)

        气体流量

升/分

         焊接位置

0.8

        短  路

         1.5—2.5

         60—100

         18—19

        8—10

         6—10

        全位置

1.0

         短  路

         2—8

        80—120

         18—21

        8—12

         6—10

        全位置

1.2

         短  路

        2—8

        100—150

        19—23

         10—12

        8—10

         全位置

        颗  粒

        2—12

        160—400

        25—38

                         水平

1.6

         短  路

         3—12

        140—200

        20—24

        10—14

        15—20

        全位置

        颗  粒

         >6

        200—500

         26—40

                         水平

4.4引弧前将焊丝端部球状部分剪去,焊丝端部与工件保持2—3mm的距离,引弧用短路法引弧,引弧位置距焊缝端路2—4 mm,然后移向端部,金属熔化后再正常焊接。重要件在引弧板上进行引弧。
4.5对于有预热要求的,要按工艺规定预热后再进行焊接。
4.6焊缝位置不同要用不同的操作方法。
4.6.1平焊时可按焊件结构,用左焊法或右焊法,与不平板的夹角分别为80o—90o和60 o—75 o。平角焊缝,枪与水平板的夹角为40 o—50 o。
4.6.2立焊时可上焊或下焊,焊枪与竖板的夹角为45 o—50 o。
4.6.3横焊时焊枪应作适当的直线往返运动,焊枪与水平的夹角为5 o—15 o。
4.6.4仰焊应用较小的电流和电压,焊枪可作小幅度的直线往返运动。
4.7为获一定的焊缝宽度,焊丝可摆动,但摆动时不得破坏CO2气体保护效果。
4.8收弧时须填满弧坑,熔池凝固前不得停气,平板时一般用熄弧板收弧。
4.9CO2焊焊接时应尽可能量避风施焊,且环境温度不得低于-10 o。
4.10焊接时要随时检查规范是否稳定,有问题时要做及时调整。
5、 焊后对焊缝进行检查、清除熔渣、飞溅。
6、 焊接过程或焊后发现不允许的缺陷要进行返修。
6.1对缺陷进行分析,找出原因,制订返修措施,对裂纹必须找出首尾。
6.2用碳弧气刨清除缺陷,易淬钢刨前要预热150 oC以上。
6.3焊件要在热处理前返修,否则返修后要重新热处理。
6.4重要件返修时同一部位不超过两次,两次不合格者,重订返修措施并报有关部门批准。
6.5焊前预热的工作返修,也要预热返修,温度高于原预热温度50—100 oC,焊后焊缝局部加热至250—350 o C,保温2—3小时。缓冷至常温。

楼主:
谢谢你,你的答案很全面,但是我看过之后没有抓到重点,所以还是有点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