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氧化碳保护焊焊接,忘了开二氧化碳了

楼主(2010-05-27):
今天我用二氧化碳保护焊焊接,忘了开二氧化碳了,焊完了后,我用角磨机打磨后,发现有些小孔,但不是很多。
请问大家焊接的强度会下降多少?

网友:
药芯焊丝的话没多大影响。。。。。。。。。。。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90 秒,请不要灌水

网友:
呵 强度很弱如果用在受压力的地方根本就不行 我以前就是搞焊接的 建议把气孔全部磨掉从焊

网友:
二氧化碳保护焊焊接本身它就不是有很好的强度

网友:
LZ没开保护气体焊的时候火花会乱飞,焊的也不流畅,焊的时候很容易就发现了

强度肯定会下降,金属溶化很多都氧化了 有气泡 有杂质,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在上面补焊一下,要求高的话也可以打磨了在补焊,补焊的时候注意焊深一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影响的话,那这种方法和设备都没有必要了,返工吧,声名要紧

网友(2010-08-04):
这样溶滴中会进入 氮 氢 氧 等有害气体影响焊缝质量。必须气刨后重焊

网友:
不知有没有强度或压力要求,如有就得重来,焊接不合格,UT,RT都不可能通过的

网友:
主要是看强度要求哦,,还是返工把

网友:
必须影响强调。看来你是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