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大家知道是怎么做的吗,外壳是钣金,里面是泡沫的

楼主(2010-05-28):
如图大家知道是怎么做的吗,外壳是钣金,里面是泡沫的

网友:
有点像聚胺脂泡沫
粘的吧

网友:
一、粘贴可以做成。二、做好外壳,再在内表面用发泡机聚氨脂发泡(发泡后需要打磨)也可以做成。

网友:
也可以采用类似制造冰箱保温层那样的发泡工艺来制备内衬泡沫。

楼主:
这个是 制冷设备的外壳  里面就是保温层来的

网友:
很像屏蔽箱?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的东西了

网友:
同意3楼,就是发泡的。

网友:
我们做过这种东西,先做好钣金,再发泡就可以了

网友:
说具体点啊 ,,,,,,,

网友:
粘上去的显然,不过对两者的尺寸要求有点高,要不就有间隙不美观了

网友:
就是做冰箱、冷柜的工艺,楼主需要做吗!我这里可以做,钣金加工和发泡都可以的!我的qq 980038953

网友(2011-01-14):
这个好象是冷柜的外壳。泡末为保温作用。冰箱厂可以批量做的。

网友:
用非连续发泡出来5块板子,然后撕掉一面的钣金外壳,连接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学习了!!!虽然不做钣金  但了解了

网友(2011-02-14):
发泡工艺能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