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液压缸同步精度---请教

楼主(2010-05-28):
本人在做一个项目,需要两个液压缸实现如图所示的左右两个臂的竖直方向起升,要求左右两个液压缸要同步升高或降低,带一个轮胎,轮胎的轴线要保持水平,防止轮毂被破坏。轮胎最大重量是150kg,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如果考虑漏油等情况是否安全可行?轮胎左右高度偏差不能超过1厘米。

网友:
10mm偏差好像要求也不太高。用一般的同步液压缸就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要求稳定,不能破坏设备产品,产品坏一个就几十万出去了。而且还可能造成事故,那可是好几百人的生命啊

网友:
这么大的尺寸,这么高的精度很难做到噢

网友:
论坛里之前有个三缸同步的问题大家已经做了很深入的讨论,楼主可以参考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3927

网友:
两个油缸用一根管子供油就可以了,可以参考机床上用的平衡油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床上的平衡油缸是如何实现的,能否画个简图?谢谢了

网友:
行程多长啊?1CM的误差大概是百分之几?

楼主:
总行程850,位置如图所示

网友:
齿轮同步马达危险,2%左右。用柱塞同步马达精度0.5%以上。满足你的工作要求

网友:
可以用伺服系统,我去年做了一个四缸同步的,精度为正负0.1mm

网友:
可用用液压同步器,或者比例伺服阀

网友:
看你具体行程多少,好的同步阀可把同步精度控制1%以内。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伺服系统太麻烦,伺服阀也N贵,调试、维护很烦,油液清洁度要求严格,经常看见电气和液压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