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内圈后,要哪几个条件能求外圈---请教

楼主(2010-05-28):
知道内圈后~要哪几个条件能球外圈了

网友:
你的轴承是什么轴承,轴承的尺寸,内圈的沟低径,内圈外径,钢球的大小和数量,或许能够帮你。

网友:
知道内圈后要知道中心径和滚动体直径及游隙,另外什么类型的轴承确定其他参数

网友:
如果是选用,查标准即可

网友:
查手册
: T$ o. R, |! P; Q7 z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

网友:
和我联系,告诉你怎么求?qq:52743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