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除尘器滤袋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0-05-28):
如何提高滤袋使用寿命
1 :制造安装中应注意的问题:花板的加工精度、袋笼设计和加工要尽量减少滤袋的曲变、喷出管与花板之间的距离计算准确、在安装过程中要严格保证壳体的密闭性。
  1、花板的加工精度:低压长袋脉冲袋式收尘器所用玻纤覆膜滤袋的规格,目前基本上长度在5m-7m,由于袋子较长,袋子之间、袋子与壳体墙板的间距要保证滤袋互相不碰,当然,间距大些总是好的,但太大了壳体体积就会过大,投资增加。而花板的加工精度会直接影响滤袋的垂直度和喷吹口的同心度,加工要求主要有3个方面控制质量:
  ①花板孔间距保证控制在±1mm,加工时需采用数控等离子切割方能保证其精度。
  ②花板的变形度,应控制在1/1000内,这起码需要6mm的钢板厚度,及一定的加强筋以保证刚度,同时在焊接工艺上保证焊接变形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③花板的平整度:应控制在±2mm/平米。所有这些规定都为了保证滤袋减少碰撞。
  2、袋笼设计和加工要尽量减少滤袋的曲变:袋笼设计和加工要尽量减少滤袋的曲变,主要通过几个方面来实现:
  ①使滤袋与袋笼的配合尽量适度,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在袋笼大批制造以前要与滤袋进行适配。
  ②笼架的竖筋一般使用20-24根耐高温碳钢, 每根筋为Φ3.2毫米粗、笼架内圈应用Φ4毫米粗的耐高温碳钢筋、从笼底向上的第一笼圈与笼底有50毫米的间距、第二根笼圈与第一根的笼圈距应小于155毫米,并以此类推、最后一笼圈与笼架顶部法兰底保持50毫米距离。另外袋笼的加工质量要求也很重要,要采用专用的制环和加工点焊设备,加工时尽量减少毛刺,并保持垂直度。
  3、喷出管与花板之间的距离计算准确:喷出管与花板之间的距离根据喷嘴形式和直径计算准确,喷嘴与袋子轴心度的偏差应控制在±1mm之内,否则喷吹时易造成偏心,直接造成滤袋局部磨损,而影响滤袋寿命。
  4、在安装过程中要严格保证壳体的密闭性:
在安装过程中要严格保证壳体的密闭性,特别是含尘室与净气室之间的密闭,滤袋安装完毕后必须进行苂光粉检查,保证含尘室与净气室之间的隔离。保证整个袋式收尘器的漏风率。
2:目前在水泥窑尾采用玻纤覆膜滤袋的大多为低压长袋脉冲袋式收尘器,影响滤袋使用寿命的因素很多,我们仅对几个直接影响使用寿命的重要参数进行论述。
  一、设计时应注意的问题
  低压长袋脉冲袋式收尘器的过滤风速、脉冲清灰风量及压力的选择、气体湿度 、入口含尘浓度 、进风方式 、上升风速、清灰方式对滤袋的影响、其他因素。
  1、低压长袋脉冲袋式收尘器的过滤风速:
  过滤速度袋收尘器的重要参数之一,与所处理气体的含尘浓度、粉尘特性、所采用的滤布材质及清灰方式有密切关系,过滤速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整个收尘器的体积大小,并影响到袋收尘器的系统阻力,从而影响滤袋的使用寿命。在采用覆膜玻纤滤袋后,由于是表面过滤,不会因为粉尘在滤袋深层中积聚而使阻力逐步提高,所以在相同情况下,过滤风速要比无覆膜滤袋高。滤袋阻力与过滤风速成平方关系,如果风速过大就会使初始的阻力过大,就会在薄膜上造成局部“穿孔”现象,进而使基布受到磨损而影响排放和使用寿命。由于采用的是表面处理,滤袋深层次不会积灰,且采用脉冲式清灰,动能较大,清灰比较彻底,阻力不会很快上升,所以这也是覆膜较无膜的风速大一些的原因。
  2、脉冲清灰风量及压力的选择:
  低压长袋脉冲袋式收尘器在脉冲清灰时,除了选择的压力低于常规压力、周期加长外,清灰的风量也要确定合适,过大易降低使用寿命,过小清灰不彻底也影响寿命。在清灰压力相同、气量相同情况下,离线清灰时压力可比在线清灰时低,且耗气量小,节省功耗。
  3、气体湿度:
  玻纤滤袋湿后,其强度会下降,这是由于含碱玻纤中的碱成分被水溶解,造成对玻纤表面的侵蚀,并使薄膜脱落,而影响寿命。因此除限制工作气体的最高温度外,对使用中的玻纤袋还要特别注意控制其湿度,防止结露,如干法窑尾玻纤袋收尘器,由于目前是混合工况,即大量生料磨废气进入,湿度有所增加,如不能控制湿度和漏风而造成水汽在滤袋结露,也会影响寿命。
  4、入口含尘浓度:
  袋收尘器所处理的气体,其含尘浓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滤袋的阻力和使用寿命,滤袋表面滤附的粉尘层越厚,其阻力也就越大,对滤袋的使用寿命影响也越大。另一方面,为了及时清洗过厚的粉尘层,势必加强对滤袋的清灰,也就是缩短清灰周期(覆膜滤料的清灰周期较未覆膜滤料长),加大清灰频率和延长清灰作用时间,这必然增加滤袋的受磨、折损而影响其使用寿命。适当降低入口含尘浓度对延长滤袋的使用寿命和改善整个收尘器工作状况是有利的。
  5、进风方式:
  目前设计的低压长袋脉冲袋式收尘器,采用何种进风方式,会直接影响滤袋的使用寿命,主要体现在:风量的均匀性。首先室与室之间的均匀,其次是进入灰斗后整个室内的均匀性。进风管直接入灰斗,应尽量避免水平管道,以防积灰,同时应由灰斗进行预收尘,防止直接对滤袋的冲刷作用,以延长滤袋寿命。
  6、上升风速:
  低压脉冲袋收尘器按清灰方式可分在线清灰和离线清灰。在线清灰是处于同时过滤、同时清灰的状态,易产生粉尘2次扬尘,降低清灰效率,影响袋子寿命。当在线清灰时,根据经验,袋室的上升风速应控制在1.5m/s以内。离线清灰时,由于是某个袋室关闭进出风阀后,停止过滤工作而进行清灰,这样就不会产生2次扬尘,而且可以保护袋子,但需增加成本及由于分室造成的被动阻力。
  7、清灰方式对滤袋的影响
  (一)选择低压脉冲方式清灰。由上所述可知,玻纤覆膜滤袋中的玻纤具有不耐折、不耐磨的特性,过去一般不用于脉冲清灰。自选用玻纤覆膜的复合滤料后,由于表面过滤清灰容易,阻力也不易上升,清灰周期也加长了。但其内部的玻纤基布,由于采用外滤式过滤、玻纤布内有袋笼,因而滤袋与袋笼之间的相对运动会产生磨损,再加上喷吹清灰频繁、滤袋与袋笼的接触紧密、随间距和曲折变化的幅度变化都直接影响滤袋的寿命。另外在脉冲气流吹洗滤袋时,袋内较高的压力气流使内缩状态的滤袋急剧膨胀,滤袋会在高压作用下产生纤维间错动,压力越大,错动接触面的摩擦力也越大,滤袋寿命就越短。所以在不影响清灰效果的前提下,降低清灰压力也是延长滤袋寿命的一个方面。在采用玻纤覆膜滤袋时,低压型脉冲清灰就应运而生。
  (二)离线清灰的风速要高于在线清灰风速,清灰容易,且可采用较低压力,以节省能源,尤其对于玻纤覆膜,更应采用离线清灰,以延长其寿命。
  8、其他因素
  喷吹管与花板之间的距离、喷嘴形式及大小、滤袋与滤袋之间的距离、滤袋与隔板之间的距离、袋笼的竖筋数量、笼圈之间的间距等细节设计都会影响到低压长袋脉冲袋式收尘器滤袋的使用寿命。

网友:
楼主是做除尘器设计还是滤袋的?

网友(2010-10-23):
说的很好,我也是做环保工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