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表面处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2010-05-28):
为提高316L的表面硬度,通常采用的方法,我这里采用表面氮化,渗透层位0.2mm,硬度为650HV~ 1200HV,请问有没有更好的硬化处理方法,在此不胜感谢!!!!!!!!!!

网友:
表面镀硬铬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那请问镀铬的成本怎么样,表面粗糙度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对,要增强316(304)的表面硬度,镀铬是不错的选择,价格就各异啦,光洁度可以到镜面!

网友:
表面镀硬铬,表面硬化都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