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法完成的简单阵列:你想试试吗?

楼主(2010-05-28):
如下图所示,图中选中的实体我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无法在另一实体的面上(注意是在面上!)完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一下高手!!!

尽管特征树上已有阵列,但图形中并不存在:

网友:
选择一下实体就可以了,呵呵

楼主:
楼上的不要灌水了,你如果能做出来的发张图上来看看

网友:
楼主你可以发个文档上来看看吗?

网友:
铁丝阵列 如果实在整不出 就在草绘里面阵列

网友:
我没法上传图片,在阵列时,要注意有两个选项:"要阵列的特征","要阵列的实体"。默认是"要阵列的特征",要改到"要阵列的实体",再选择实体就可以阵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传图片很简单的啊!高级回复--添加附件。jpg格式。

网友:
不是不会上传,是公司网络不让上传.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之前做 不出来是因为没有将特征框里的选择删除掉,当同时存在特征与实体时,SW会选择特征作为阵列对象。
STEP1

STEP2

STEP3

网友:
是的,可以的。多实体时阵列时需要注意选择的是特征还是实体。

网友(2010-08-21):
试试,最终是可以的。。

网友(2010-10-22):
因为阵列的特征与原实体好像是相切关系,在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在操作的过程中可能会有错误,要仔细的看下对话框,是否有别的选项。可以试试别的选项。

网友:
实体阵列就解决问题了,然后组合

网友:
学习了 阵列特征和阵列实体

网友:
这个我老早就试过了,可以的

网友(2011-06-11):
原来还得多注意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