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上的X,Z两轴的行程怎么调的?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05-28):
我操作的一台广数6250的数控车,车床的的X轴最大行程应该是500,可今天车一个410的外圆都无法加工,X轴走到370就报警了,提示是“X轴未准备就续”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

网友:
要调行程,,先进入参数设置,把软极限设好,,再把行程限位块的位置调好。记得重启机床

网友:
楼上正解!广州数控的菜单很容易调出来的!我正在学子之中!

网友:
车床说明书里有的啊,呵呵。

网友:
改参数前应该先确定是软限位还是硬限位,否则即使你把参数改了,可硬限位还是会报警,所以还是先确定在做

网友:
参数一般都是-9999  +9999,还是看下你的行程开关吧,也许是被什么卡住了!

楼主:
我昨天看了下
它的X轴的负值很大
过了车床的中心之后
还能向前负很多
请问这样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帮帮忙想想办法啊,各位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把机床关掉用扳手把X轴丝杠转几圈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在参数里把软限位都改成999999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