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向阀的作用哪位见过类似的,请解释一下作用

楼主(2010-05-28):
如题,这个单向阀的作用哪位见过类似的,请解释一下作用
2004简单画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有看的 没有回答的

网友:
给你解答问题就得下载图片消耗别人3个威望,我估计没人干这事,你还是把图粘出来吧

网友:
看不到啊??怎么回事

楼主:
怎么贴出来啊  现在的破规矩 这样弄 人不是越来越少了

网友:
是为了保证向液压缸下腔仅有的时候,保证其他液压缸上腔压力的

网友:
首先这个系统画的不完全,比如没有平衡回路,等等。我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说了:
楼主的系统里没有压力补偿的结构,所以这个图中的几个缸应该是按照负载的大小,顺序动作。压力传感器可以测试正在动作的缸中的有杆腔压力。而楼主指的单向阀的作用是,取出四个有杆腔中有压力油的那个,如果没有单向阀,运动的油缸的有杆腔的油会进入其他的有杆腔,由于各个缸的面积比不一样,有可能有些活塞杆会向无杆腔移动。这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些单向阀不可以去掉

网友:
看着好像是支腿油缸调平的回路,当某一油缸着地压力升高,将压力信号传至压力传感器。四个单向阀是为向压力传感器传递油缸负载压力为设置的。
工作原理:
当多个油缸(有杆腔)同时工作时,只有最高压力可以开启单向阀,其它单向阀在油路高压作用下关闭,保证最高压力可以传递至压力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循环可以  那以后的循环呢   另外压力传感器一直在测量压力啊  他们里面的压力一直在不断的升高啊 怎么泄压啊

楼主:
这个是盾构机系统的一部分,东西做完了 准备试验了 突然发现的这个问题

四个油缸是控制缸体前进后退的

楼主:
看来只能自己分析了

最近正在调试 出来数据后 在分析好了

网友:
看着好像是支腿油缸调平的回路,当某一油缸着地压力升高,将压力信号传至压力传感器。四个单向阀是为向压力 ...
引用 网友B:

    支持... 我起先还以为是防回流..保压的呢
  呵呵   ......

网友:
测量最高压力用的吧,没有泄压,估计是测量系统曾经出现过的最高压力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释的不错~很有道理~顺便看了看你的网站~里面很多东西~不知道你公司在北京那块~有时间去你那看看~

楼主:
那怎么泄压啊  难道永远测最高的压力

网友:
好像是个同步回路,用四个单向节流阀来调节四个油缸的同步,若某一油缸到极限位置,则压力升高。此时不知你用压力传感器实现什么动作?若是个溢流阀到还可以理解。请楼主说明?能够说明你的问题?

网友:
看到你回我的帖了,这个单向阀的作用应该是共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同时保证每个缸独立工作,回油时不干涉

网友:
液压传感器只能测量最高压力

楼主:
问了博导  说是测系统最高压力的 难道这么简单
我估计是错误的  是测试四个缸压力的  考虑成本才这么弄得 但是无法泄压 所以转移话题

网友:
同意斑竹的意思,不过这样只能检测到最大压力的那个缸,当有两个缸或者三个都压力超出安全压力后,报警的只有最大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也是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英德康

    解释的不错~很有道理~顺便看了看你的网站~里面很多东西~不知道你公司在北京那块~有 ...
引用 网友C:

    公司在北三环深房大厦13层,300路安贞桥下,沿路西行数十米,欢迎网友来访。来时请打电话。
郑卫平 13501006012

网友:
同意斑竹的意思,不过这样只能检测到最大压力的那个缸,当有两个缸或者三个都压力超出安全压力后,报警的只 ...
引用 网友D:

四个油缸共用一个压力传感器是可行的。23楼说的不错,传感器只能检测最高压力,当两个缸或三个缸超出安全压力......?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一旦一个油缸达到极限位置,供油停止,并流向压力较低的油缸。直到所有油缸都到达极限位置,最高压力传至压力传感器,传感器发出信号,溢流或卸载。

网友:
对啊,一个缸没有达到极限位置别的缸是不会有动作的!考虑不周啊!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呵呵。。。。。。谢谢斑竹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