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套图纸,里面有2种材料不太清楚【请教】

楼主(2010-05-28):
今天拿到一套图纸,里面提到2种材料名称,不熟悉,在网上搜索了半天也没有明确的解释,一个是“A70”,一个是“Q235”。

谢谢!

网友:
Q235,是屈服强度为235MPa,习惯称A3钢!
A70就没有听过了,还忘指教!

网友:
Q235  碳素结构钢 用途 适用于一般结构和工程用热轧钢板 钢带 型钢和棒钢。产品可供焊接 铆接和栓接构件用。A70 我找到了在说

网友:
A70是表明不锈钢,一般标注在标准件后

楼主:
最后得知A70是铝合金的一种,具体是那种却不清楚。

网友:
好像是碳素合金钢吧,具体的也不太清楚了,好像市场上有的卖

网友:
Q235就是普通炭碳素结构钢,国标A3钢。

网友:
Q235就不说了,A70是铝镁合金

网友:
Q235是A3纲 低碳钢都可以的 A70是锻铝是高温工作下零件的材料 内燃机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