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AUTOCAD转化word文档打印出来?

楼主(2010-05-28):
怎样把AUTOCAD转化word文档打印出来?

网友:
我们以前的做法是将CAD的背景设成白色,再将要打印的内容输出成BMP图片,再在WORD中插入图片,

网友:
如果还需要更具体的操作步骤请说,我们一般是在做说明书或者讲义时这么做,希望是你要的办法

网友:
下载cad插件 可以实现你所说的功能  上网搜搜

网友:
想学习一下,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学习一下啊,以前都直接在CAD里打印啊

网友:
在word中插入——对象——AUTOCAD进入绘图界面绘图就行了,画完保存在word中就有了!

网友:
你最好到教程网中的CA D论坛中去找,那里边有个这样的讨论,我当时看了一下,现在记不清了,希望你能找到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
直接复制粘贴,然后用word图片修改工具修改(适用word2003),07的没找到

楼主:
谢谢你们提供些建议……

楼主:
word里有对象插入,其中一个就是AutoCAD 图形,插入前别忘了在AutoCAD里把图形的背景颜色改为白色(工具-选项-显示-颜色里面改),否则打出来图形有填充色,看不见图形。

网友:
同意7楼的,7#的可以。

网友:
可以使用虚拟打印机打成图片,然后粘贴或者插入都可以了

网友:
教程网 CAD论坛 去逛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1.直接复制——粘贴;
2.在word中插入对象——选择AutoCAD图形。
3.将word虚拟打印为图片格式,在插入到word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