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24L加工1.6光洁度,怎么办?

楼主(2010-05-28):
加工SUM24L快削钢,想以车代磨,加工出外圆的1.6光洁度。在走心车上加工,使用的是精磨棒料,加工余量只有双边0.14左右。想问询下熟悉刀具的高手,该使用何种刀具,加工时转数,进给量如何确定。刀具希望以日系刀具为主,谢谢了。

网友:
估计余量有点小,用PVD涂层的刀粒,

网友:
你这个可不太好做呀,走心机上加工的我估计直径不会超过14mm,余量只有单边7丝,这样的话你的机床的转速没有4000转的话,光洁度出不来的,如果你的余量单边1毫米,随便做做就可以达到要求了。现在的话除了转速外你的刀片的R角还不能太小,0.4吧,再大会振动的,如果公司有条件还是买带修光刃的刀片,走刀F0.1-F0.15每转都可。想省钱的话就找些磨损了但没破损的刀片,稍微修模出修光刃也可。日系的任何一款V型刀片都可,减少阻力的话,VC或VP都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