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ta转速不受控制怎么办?

楼主(2010-05-28):
有一台沈一机的数控车床,980TA系统,由于24V短路将电源烧坏,换新电源后,变频主轴不受程序控制,程序中为S400,但一启动主轴转速就直接到了2400转.手动也是这样,其它功能都正常.不知道是参数的原因还是其它的原因,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一般都没见过这问题啊,,最好是打电话问机床厂的服务人员.

楼主:
请大家帮一下,很急,昨天到十二点还没搞好,就发贴子求助了.

楼主:
系统输出的模拟电压一起在11V左右,即使没有启动主轴也有,而且不会变化,是不是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
调主轴模拟输出,具体是哪个参数忘了,不行就找人修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有碰到过一次好像是参数问题。

网友:
检查-12电源输入,如果没有-12电源就会是你描述的现象。没有指令s也会有模拟电压+10v到变频器。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有碰到过一次好像是参数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遇见过,有可能是你设置了最高转速,后来在参数那里重新设置了。在G4几里面,你在查下数控说明书

网友:
应该先查明烧坏电源的原因。不能换上电源就用。

网友(2013-07-13):
检查编码器。

网友:
我原先的单位有台机器也出现过这种问,但在 输入m42,m03,s600后都能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