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心夹头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29):
车轴  2顶~ 用到鸡心夹头 做是做好了 就是不耐用, 用45号做的 没淬火也不耐用
45#淬火 过油也不行---螺丝没淬火  结果 淬火过的鸡心夹的内螺纹全给剥掉了
45#淬火 过油 ---不锈钢螺丝没淬火 和上面一样给剥了

不知道用什么材料 ~还有到底要不要淬火 淬到火红 还是什么样的颜色 放到水里还是油里? 希望大家告诉我一下 或者用别的材料 螺丝用什么材料好 是否也要淬火

网友:
我们就用45号,然后自己用气割吹下,自然冷却,用的好的很啊 ,你那是不是工件蛮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到火炉里烧红 一样吗 ~要不要淬火啊

网友:
我们就用45号,然后自己用气

网友:
一般来说鸡心夹就是坏得很快

网友:
不能选螺距大一点的螺纹吗?

网友(2010-09-02):
小的鸡心夹用m10的螺丝 大的鸡心夹用m16的螺丝一般来讲不会很快坏的
能用好久 我用过的没坏过,还有鸡心夹单边厚一点要好些,不要太大力夹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