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D图打印的时候引线无法显示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29):
就是图中的引线在打印预览里就看不见 当然也打印不出来 可是我引线画的感觉也没问题啊 引线的设置和图中细线的线形和宽度都一样 但就是在预览里看不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有我是新手 所以画图没有建立图层 只区分了线宽 但是线宽都表现出来了我觉得就可以了 可就是引线看不到 怎么办啊?

网友:
一,检查图层,确定和能显示的线在同一层内,用格式刷刷一下;
二,检查打印的样式表,是否有不正确的设定;

网友:
是否引线图层设置为消隐了

网友:
可能是打印式样没设置好的问题。

网友:
引线的颜色选的不对也可能打不出来!

网友:
打不出来,我会把颜色改了

网友:
看看引线的图层是不是放到Defpoints层了?

网友:
可能在图层里。设置打印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