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滚的螺旋齿轮之间咬合有噪音---请教

楼主(2010-05-29):
我自己滚的螺旋齿轮之间咬合有噪音,都是哪方面的原因 , 与差动有关系吗?

谢谢!

网友:
要是同一台机床,同一组齿轮,跟差动无关,可能是校正不好。

网友(2010-07-01):
那问题可能性太多了,做好齿轮精度检验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
就是用同一台机床,加工同模数压力角,不同齿数,旋向相反的齿轮,用同一把滚刀加工的话,左旋齿差动要加介轮的,这就说明差动方向与工作台的分齿方向刚好相反,如该机床的工作台分度附间隙过大的话,这个工作台的回转误差就要加到所加工的齿轮上,表现为公法线变动量,变动量大时,齿轮的齿厚度大小不一。相啮合时是会产生噪音的。
齿轮加工装夹不好,如偏心或平面与内孔不垂直等造成齿向偏差过大等。齿圈跳动过大。

网友(2013-06-07):
仔细检查齿轮的精度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