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线针轮减速机---请教

楼主(2010-05-29):
摆线针轮减速机里的B1,B2.B3....机座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基座号,表示减速机的大小。
目前我在一个项目中,选择了最小的基座,
基座大小跟减速比没有什么关联,只是有些基座不能实现一些传动比。
不同的基座,所能承载的功率范围不一样

楼主:
我手头样本的可能不全面
我拿一本全一点的电机样本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