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电系统---求教

楼主(2010-05-29):
兄弟在这方面是“菜鸟~级”的,就是比菜鸟还低一级,想向各位大侠请教。
兄弟想搭一个系统:用风力机把水提到一个高位的蓄水池里,再用这些水驱动水轮机发电。这样做的目的是解决风力发电的不可控性和不稳定性。现在计算觉得风能转换效率太低,其中水轮发电机效率0.5到0.7,泵总效率0.8,输水渠道效率0.9,乘在一起水工系统的总效率为0.36到0.504。现在想请教各位大侠,水工系统的效率也就这样了?还是我的计算有问题?

网友:
劝大虾放弃这个东西,假如是玩一下可以,没有实用价值,其效率比‘氨--水发动机’还低,而氨--水发动机多年前就放弃了,这些年,我做过无数的这种论证,都不是信口开河的说说,是收银子作计算的,许多东西作一大本的东西,其计算结论是‘放弃,没有开发价值’,
现在已经不是赖特兄弟的时代了,不借助计算而凭空开发一个东西的时代过去了。现在的计算机太强大了,仿真计算的水平特别高了。

楼主:
谢谢啦,这些天正在做个小数学模型上机计算呢,主要算的是投资回收期----属于技术经济领域,机械上的事情没有什么好算的了,都是现成的东西。单纯从机械角度看,确实效率不高,从风力机输出轴算起,到水轮发电机发电,大约比风电需要多出1倍到两倍的输入功率,但是从投资角度算起,从100兆瓦开始,在同等条件下,上网价格是现在风电的2/3,而且越大型化越低。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领域,就是大型风电场,如果必须有稳定的电源输出,它的效率代价和投资代价是不是比这种风--水--电还高?还是那句话,现在的风电已经走进死胡同了,看看谁能够打开一条生路。即使走不通,就象22兄所言,“玩一下可以”也行。谢谢22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