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缸的惯性和摩擦力

楼主(2010-05-29):
1 c5 r% t( ]- }油缸的活塞、活塞杆的运动惯性;活塞和缸壁的摩擦力怎么估计的,或者说怎么使他们 尽量减小?

网友:
运动惯性很好算,装配前称一称就知道了。磨擦力和工作压力、偏载力等都有关,不固定,计算要根据实际情况计算主要影响因素。要减小就向伺服缸学习,用静压轴承和低磨擦元件,不过对于重载场合不适用。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重载场合不适用。都伺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