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式减压阀、溢流阀都带泄油口么---请教

楼主(2010-05-29):
请教-力式乐的叠加式减压阀,溢流阀都带泄油口么?我的意思是除了P A B T外必须还要有一个Y口么?它的后续阀(连接集成块的也必须有这个Y口。)

网友:
一般有,可以查阅一下力士乐的样本

楼主:
我看个了力式乐的资料,好象泄油都是回T口。

网友:
T口就是Y口,而且最高背压可达到16兆帕!力士乐有相关说明。

网友:
T口就是Y口,而且最高背压可达到16兆帕!力士乐有相关说明。
引用 网友A:

  T口和Y口一样?没有听说过 。

楼主:
好象是caihong2000说的那样,16通径以上的才带Y口。

网友:
内泄式的阀先导油会在阀的内部直接进入T口,而外泄式的先导阀的先导油会有单独的会有单独的回油口

网友:
晕,看了没看明白。都没说清楚。

楼主:
我看了,力式乐6、10通径的未有泄油口。其它厂家到16通径时,有外置泄油口堵,还的将阀外置泄油口与系统泄油口连接。晕!!!我单位正好用的16通径的。请问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下。我们主要是想改造,即在原来叠加阀组的情况下在叠加一个减压阀。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带有内泄功能的阀,是没有Y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泄油口直接回油箱

网友:
16通径以上的叠加阀都是先导的。为了获得稳定的压力设定值,一般都是要有Y口直接回油箱,如果直接回T口的话,T口的背压会影响压力的稳定性,所以要用Y口单独回油。不管你是P口减压还是AB口减压,都应该单独有Y口回路。
   你的阀体如果有Y口,后续阀也有Y回路,你的换向阀也必须是内泄型的,满足这些就可以了。

网友:
金话筒太强了,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