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螺纹加工一般速度给多少---请教

楼主(2010-05-29):
请问大虾们,数控车床螺纹加工一般速度给多少啊?加工次数怎样确定啊?
不锈钢和钛合金该怎样加工螺纹啊?

网友:
这要看你是多大的牙深的。  一般刚开始0.5mm车几刀然后0.3mm车几刀再0.2mm最后0.1mm。

网友:
进口机床不知道,国产机床控制一般转速X螺距《=G0速度的一半左右。
G92的话,看螺距大小而定。1.5的一般就5刀就车好了 0.7  0.4  0.3  0.2  0.1

网友:
切削深度几乎都等于螺距,具体分层的话要根据你的螺距的大小,装夹还有刚性及材料。
当以上所说的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
如果螺距较大的话开始可以大吃刀,后面可以少吃点,一来可以提高螺纹表面光度;二来可以防止螺纹刀在切削时与零件接楱面过大而蹦刀。
楼主所说加工不锈钢和钛合金的切削转速不要太高,切削深度可以大一点。不锈钢和钛合金都俗难加工材料,尤其是太合金加工硬化比较厉害,所以要尽量避免加工硬化。

网友:
螺距越小  分刀次数越少  反之,则相反

网友(2010-07-07):
一般安全转速:(1200/p)-80        p:螺距

网友:
回复 楼主:

    速度当然取决于材料和工件直径了

网友:
这要看是切多大的螺纹,材料的硬度怎样了。不确定!

网友:
选用的车刀刀片的不一样,线速度也不一样,具体看刀片的推荐速度,建议选中间值打8折。
关于螺纹车几刀的问题,推荐查看KENAMETER 的刀具样本,上面有每个螺纹的推荐。

网友:
我们都是手磨的普车刀具,在数控上加工,一般白钢的也就350,合金的也就是4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