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0-05-29):
下图的孔如何加工??
不能在数控机床上和线切割上

大家说说!!!!

厚度2mm,材料是硬铝2A12

网友:
没有说材料?零件厚度?生产的批量,零件的精度?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表达,是在是很难回答的。

网友:
行腔电火花!!!!!!!!!!!!!!!!!!!!

网友:
精度多少啊??冲床应该可以

网友:
冲孔,激光切割,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我觉得最经济是线切割,冲孔需要做专用工具,成本太高
如果是单件,钳工直接上就行了,就看精度了
我看这样的孔很像是某些元件的安装孔,应该壁厚不是很大

网友:
建议开付模具用冲床,比较好些吧

楼主:
1.冲床可以加工,但是只有5个零件,成本太大!
2.激光切割也可以
3.线切割也可以
4.数控铣床也可以

还有别的简单经济的加工方法吗?比如用普通铣床???

网友:
在产品上画好轮廓线,用铣床粗铣,再用钳工精修 人工CNC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钳工直接做就行了,不用想太多方法

网友:
线切割是最经济的,可以几块板一起割。

网友:
是否单件?精度要求?
单件,精度不高-直接钳工操作,立马解决!
大批量,高精度-做模具上冲床直接冲压,速度快,精度高!

网友:
直接钳工就能搞定,你先试试

网友:
冲床吧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如果5件活的话,钳工直接做就行了,不用想太多方法,经济方便!

网友:
就五件呀,那上立刨就行了【插床】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9#的就很经济实惠啊

楼主:
对呀,5件可以钳工划线,粗铣,人工锉修就可以了!!

但是好像也可以在 拉床 或者插床上加工呀!!!

键槽的孔就是插床上面加工的.

网友:
直接冲也行吧!看批量大小了!

网友:
枪钻呗,公差和光洁度稍微严点,条件稍微好点的话一次加工成型也没问题。

网友:
5件不多嘛,直接上钳工!

网友:
看图纸上要求不高,而且有尖角。9#的可行。插床也行

网友:
这么几件,要求又不高,用烟头烧好了

网友:
线切割,应该不可以吧,线切割孔的边界也要切割一条线儿的

网友:
就是精度不高,普通立铣照样可以做

网友:
就几件,用线切割,几元钱就搞定了

网友:
要是要求不高,可以考虑普通的铣加工就行了。。。。

网友:
典型的图纸资料不全,大家都没法给出合理的答案了。

网友:
钳工划线,立铣上涌回转工作台,钳工锉角

网友:
各位大哥说的都有道理,顶起

楼主:
拉孔是一种高效率精加工方法,除拉削圆孔外,还可以拉削各种截面形状的孔。

如果该零件有几千件,就可以上拉床拉,订做专门的拉刀!!!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钳工直接做就行。

网友:
线切割,应该不可以吧,线切割孔的边界也要切割一条线儿的
引用 网友A:

只要先钻个穿丝孔就可以了。

网友:
普通铣床可以,等离子切割应该也可以

网友:
5件  要充分考虑经济性的

网友:
批量小,精度高就在铣床上铣,精度不高,台钻加锉刀应该能做

网友:
在产品上画好轮廓线,用铣床粗铣,再车个简易工装两边铣扁,钳工用即可

网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冲压

网友:
精度要求允许时可以冲孔、铸造。

网友:
了解精度再说吧,还有就是量的问题

网友:
批量大的话,做专用拉刀在拉床上拉吧!(零件先要钻一个85的孔做拉刀的定位孔。)

网友:
先打个孔,再用剪钳剪吧!-----纯扩展下思路!哈哈!

网友:
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孔是非常小的,圆的直径才10mm,而且直线和拐角处的衔接要求到底高不高,没有说太明白。

网友:
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可采用冲床加工,如数控转塔冲……

网友:
我觉得量大的话,冲孔划算

网友:
表达不清啊!!!!!!!!!!!!!!!!!!!!

网友:
还是划线铣吧,然后钳工修锉,你的件数太少了。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用普通铣床铣,或钳工做吧

网友:
数铣和可以,冲床也行,才两毫米,如果是批件的话我觉得还是冲床比较好,但是前提是要求不是很高才行

网友:
厚度2mm,材料是硬铝2A12
批量大,定模具,冲床搞定

网友:
激光呗 批量小用激光还是比较合算 并能保证精度的

网友:
还是冲模好,批量的经济

网友:
冲床可以加工,不过如果不是批量加工,做模具不划算。
线切割精度比较好,而且加工中工件不受力,变形小,只是效率相对较低。

网友:
555555我没声望55555555555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长见识了~

网友:
激光切,比较不错,推荐一下!

网友:
学习了!高手很多,学无止境

楼主:
社区的高手很多,大家也很热心!!
我将我的这个问题做一个总结:
问题是:2mm厚的2A12的上面加工一个下图所示的孔,孔的尺寸公差是+0.1,用途是安装防转 航空插头用的,数量是5件!!

加工方法有:(大家意见的总结)
1.线切割(经济,但属特种加工,机床少)
2.数控铣床(方便,但小作坊没有)
3.划线+普铣+钳工锉修(简单、经济、满足要求)
4.设计加工模具,采用冲床冲压(成本大,如果上千件的话可以考虑)
5.设计刀具上,上拉床加工(成本大,如果上千件的话可以考虑)
6.电火花(特种工艺、机床少、成本大)
7.激光切割(特种工艺、成本大)

如果我当初将问题说清楚的话(用途和加工件数),那么 3.划线+普铣+钳工锉修 将是最好的选择!
别的加工方法的缺点在其后面的括号中已经说了,欢迎大家讨论!

!!!还有:
大家以后求助零件加工方法的时候,一定不要和我一样,将问题没有说清楚!
加工的形状、公差、数量、用途、材料等等,这样才能得到一个最经济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