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薄皮件?

楼主(2010-05-29):
在下加工薄皮件有点问题,就是很容易变形,上次加工个外园230,内孔200,长度30的静环座,其公差带只有0.03,但是我加工出来发现变形严重,我用的力度很小去装夹,但是还是变形,请教大虾们是如何保证工件在加工过程中不变形,还有就是用什么装夹方法比较好呢?谢谢

网友:
车外圆内孔(余量0.4mm)长度(余量0.15mm要是自由公差可以车到尺寸)  热处理时效 磨内孔达图纸要求 磨芯棒带有0.02mm的锥度 穿芯棒磨外圆和长度尺寸。

网友:
如果毛坯料长度长,可以一刀下,然后用割刀割断倒角,孔角手工倒(长度方向要求不高的情况。)

楼主:
各径向和总长都是只有50丝的余量,我加工的时候还做了工装的,还是有点变形,都不懂怎么保证不变形。

游客

网友(2012-04-01):
这是加工过程中热变形引起的,加工的时候进刀量小点,慢点,冷却试试看,如果装夹没有问题。当然内壁塞个芯子也是一种不错的办法

网友(2010-06-02):
薄壁件的加工,主要需要解决装夹变形,二楼已提供了合理的工艺。* g5 r( j+ ?/ ?
此外,毛坯的去应力处理也相当重要。

网友:
找内涨紧夹具啊~~先加工内孔,然后做外圆。内涨夹具表面完全贴合内孔表面就可以了。这样变形极小。我没有做过这么大内径的薄壁件,但是类似的我做过。

网友(2012-03-31):
刀具的选择 角度 也很重要

网友:
车内孔的时候分2部,慢慢扩孔,能大幅度减少内应力带来的变形影响

网友:
车个心子塞进去夹着车啊

网友:
薄壁的情况下,很小的装夹力量也会引起变形。你这种零件的加工余量很小,如果我们加工的话,一般会用平磨磨出两端面,采用立式磨床压端面磨内孔,然后穿心轴磨外圆。但压端面磨外圆时也要注意几点,压紧力不要太大,压紧点不能太小,否则也会照成磨出内孔不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