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球头上开一个30度的油槽---请教

楼主(2010-05-30):
在球头上开一个30度的油槽,请问如何加啊

楼主:
在球头上加工一个30度的油槽,怎么加工啊

网友:
看具体用途,根据使用位置而定的。

网友:
激光打孔,没什么具体要求很简单的,3元钱基本解决

网友:
30°的铣刀铣。。。。。。。。。

网友:
看用途才能确定开槽的位置,一般的用机床直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