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的那两个物体叫什么名字---请教,如图

楼主(2010-05-30):
请问黄色那两个物体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有点象电动葫芦!!!!!!!

网友:
好像可以用来升降铁带~~~应该电动葫芦之类的东西

楼主:
多谢两位大虾发表,但是这个不是电动葫芦,它有弹簧的,起到缓冲的作用,但是就是不知道它的名称。。还是待认识这东西的大虾指教了,哈哈

网友:
俺也见过这东西,是不是里面有钢丝绳一拉就出来了一松手就回去了。在汽车生产线上焊枪都是由这东西掉的。回来我问清除告诉你这东西叫什么名。

网友:
收缩式防坠制动器

楼主:
这个像了,谢谢这位大虾。。。

网友:
看不清楚,真不好意思!

网友:
看不明白,这是嘛东西啊???

网友:
就是个平衡器,不过这个特殊点,是双链子的。我以前见过都是单链子的

网友:
路过看看,学习了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
你们公司的人应该知道是撒吧?

网友:
长见识啦!...................................................

网友(2011-02-22):
學習了..來這邊才知見識少了

网友:
我知道这个什么用就好了   哈哈  我知道了

网友:
电葫芦加制动器?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学习!

网友:
那就是个电动葫芦吧!

网友(2011-03-26):
看不清楚,是否发一张放大的?

网友(2015-01-09):
是手动葫芦吧?

网友:
是电动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