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150电机烧两次了,急!

楼主(2010-05-30):
上海Y3150一台,电机标牌没有了,感觉电机个头太小,无力,烧过一次,新找人缠过,又烧掉了!有高手指教没?在线等……

网友:
Y3150滚齿机的主电机是3千瓦,转速是1430转。主电机经常烧的话,楼主检查一下380V供电的三相是否平,用万用表交流500V档,三次测量三相电压。均为380V,相差最多不过2~3V,相差过多三相不平,要一一检查车间与此线路有关系的各接头。电机出线盒的连接线一般是三相电缆线套在软的弹簧管里,用万用表R*1档测这三根铜钱的直流电阻,正常时这根电缆中的三根铜线的电阻在1欧以内,电箱里三个螺旋式熔断器上的连线螺丁也要检查一下,防止似接非接,造成电机三相不平。主电机启动的(正转)那个交流接触器也要看一下,检查里面的触点烧熔。(380V,10A交流接触器),最好是将电箱里所有与380V有关的连线的电阻全部检查一次,发现大于1或1欧以上的,立即更换。多数情况下是电机的连接线不好造成。
如果电机的功率本来就小于3千瓦,加工的齿轮模数比较大(超过3模),走刀量超过1。2的,电机是必坏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