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180h滚齿机----请教

楼主(2010-05-30):
我厂刚进一台二手Y3180h滚齿机,现加工的齿轮不正确,怀疑是变速交换齿轮A和B不对,现在安装的A和B都是3M33Z,请教师傅们指导一下,A和B分别是多少?感谢

网友:
找个挂论计算机器,我记得咱这的论坛上有,可以下载一下

网友:
加工齿轮不正确,楼主没有说清楚加工的齿轮是斜齿还是直齿。
如果加工的是直齿的话,那就是分度挂轮计算不正确或者是a轮与b的位置挂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楼主用的挂轮的牙齿是否有掉牙的,仔细看一下便知。
如果是做斜齿的话,可能是差动挂轮算错了或挂反,这个可以在碰刀时看得出,装上要加工的齿坯,将工作台慢慢摇进刀具,记住不挂走刀时,数一下刀印数,如果刀印数正确,说明分度挂轮是正确的,原地不动(工作台不进刀),挂上走刀,让刀子在整个齿厚上空走一刀,看所走出的螺旋线是不是连续的,如不连续或乱牙的话,必是差动挂轮算错或挂反。
本机床有两种结合子,滚直齿时用小的结合子,滚斜齿用大的(中间有铜套的)结合子,千万不能拿错,错了要出机械事故的,轻则打坏挂轮,重则扭断轴。如果滚直齿用的是滚斜齿的结合子的话,因为机床使用了差动,工作台的旋向与滚直齿时的旋向相反,所以也不会分出牙齿的。

网友(2018-02-26):
噶方式问问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