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警---请教

楼主(2010-05-30):
980TD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毛病。白天干活的时候。没有。夜间就有。也不知道是怎么 会是。信息地址跟刀台为准备就绪报警一样。

网友:
我用过的FNK也出现过,只不过是超负荷才报警的,关机等一会再开就好了
我听师父说变PQ有点问题,可能是你那电网夜间时有波动,功率不够.

网友:
打开电器柜按一下变频器STOP按钮就OK

网友:
重启一下应该就可以解除了吧

网友:
机床困了想睡觉了,
开玩笑

网友:
我跟你用的一样的机床 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每次都是重启  然后按变频器的STOP按钮就好 他也不是经常出问题 偶尔出下 搞下就好了 我现在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