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轮老卡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5-30):
实验室里一装置运转一会就卡死了,是行星链轮传动!

网友:
传上图样或,照片看看!

网友:
你是不是拆开过,然后又装上以后才发生卡死现象的?

网友:
是行星减速机吗?你是不是拆开过,然后又装上以后才发生卡死现象的?

网友:
看楼主写的是行星链轮传动,如果确定是链轮的话,不知固定链条放在哪一侧。若放在里侧,就容易卡死,应放在外侧。

网友:
补充,不知道机器的具体结构。我们过去做过一种设备,想象着与楼主的设备相似,最初链条放在了链轮的里侧,就有卡住的现象。

网友:
单级机构:中心轴太阳轮,行星架行星,外齿圈。假如行星架固定,一般不会卡死。具体要看了才清楚。

网友:
可能齿轮的尺寸精度的原因吧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行星齿轮啊

网友:
长见识了,还得继续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