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SW焊接里面的等边解钢和槽钢的文件!

楼主(2010-05-31):
SW中自带的只有iso的!

网友(2010-10-30):
你用的版本是08以下的吧,08的以上的应该带国标的。

网友:
应该有国标的,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A:
我安装了一个焊接件的插件,挺好用的,楼主可以试试看。
截个图:

安装菜单栏会多出一个“焊接件”的按钮,点击后出现一个对话框,就可以选择需要的结构件了。

网友(2011-01-18):
我怎么没有@@@@@@@@@@@@@

网友(2013-01-10):
适用于哪些版本

网友(2013-05-31):
不错,下载来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了一个焊接件的插件,挺好用的,楼主可以试试看。
截个图:

64位的系统好像没用么

网友:
好用,我的9.0的版本,SW12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