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搅拌旋转轴的密封问题!

楼主(2010-05-31):
搅拌轴的直径6mm,电机转速1000~2000,
承受的压力要求为1~2公斤,液体温度30~50度
我们一直用O型圈效果不好,有没有什么好的密封方式啊?

网友:
可以选用骨架油封,骨架油封主要针对旋转轴的密封。

网友:
请楼主把你们的结构说明一下!

楼主:
如图是原来的结构,1是旋转轴,2是密封圈

网友:
30-50的温度不算高啊 我什么液压机械工作是油温是45度 密封性 还是蛮好的啊 有耐高温的橡胶密封圈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