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刨加工后用砂纸刨光能提高表面粗糙度吗?

楼主(2010-05-31):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就是Q235的材料用龙门刨床加工后,对加工面使用砂纸抛光轮进行抛光,就是使工件通过若干个砂纸轮进行抛光,这样做能否提高加工面的粗糙度?先谢谢大家。

我曾经看到有文章说,这样做只能改变表面光亮度,不能改变表面粗糙度,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看你的粗糙度要求多少了,精刨的话可以达到1.6,一般的龙门刨刨削过程表面很粗糙,抛光轮打磨费时费力,确实只能达到光亮的效果。如果要求高建议上磨床。

网友:
Q235精刨的话可以达到1.6,不大可能

网友:
楼上的好像不太相信啊,精刨可达Ra1.6,如果在高精度龙门刨配合宽刃细刨刀,表面粗糙度可达Ra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