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puls主轴是什么形式?

楼主(2010-05-31):
现在一些日本的机床出现big-puls主轴,这个是什么形式?有什么优点?

网友:
LZ据查得不是主轴的意思呀,,,
BIG是大
PULS是

网友:
双面定位主轴,BIG专利。
提高刀具的安装刚性。

楼主:
双面定位主轴,BIG专利。
提高刀具的安装刚性。
引用 网友A:

BIG专利? 是什么意思?
这个BIG是机床厂商吗还是生产刀柄的刀具厂商?

网友:
BIG-PLUS两面定位主轴系统利用机床主轴的弹性形变,实现了刀柄的锥面及法兰端面与机床主轴的锥面及端面完全贴紧,与普通的7/24的系统相比,无论是刚性还是定位精度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样,在实际加工时,使得加工精度及加工效率有了明显的改善及提高。同时,由于很好地抑制了加工时的振动,使得刃具、刀柄乃至机床主轴的寿命都得到了提高。
BIG-PLUS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专利,日本大昭和精机公司开发了一种称为"Big-plus"的主轴-刀柄接口,实现了刀具装夹的最佳化.该系统仍采用7:24锥柄,可与现有的7:24刀柄完全兼容,不会增加额外的刀具成本."Big-plus"系统消除了传统7:24刀柄连接在主轴端面与刀具法兰之间的间隙,而将此间隙量分配给主轴和刀柄各一半,分别加长主轴和加厚刀柄法兰的尺寸,实现主轴端面与刀具法兰的同时接触。

网友:
端面及锥面双接触,其实就是过定位

网友:
回楼上:是HSK的简化版本,更简便实用。

网友:
回楼上:是HSK的简化版本,更简便实用。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说,不过也不太一样,日研有种NC5的,也挺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