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材料用什么牌号的刀具来加工啊?

楼主(2010-05-31):
请问各位高手,Cr12材料用什么牌号的刀具来加工比较好啊?是粗加工,我用了YG8的,YM2O1,YW2,YS8的都不行, 就开断削槽和不开断削槽都差不多,一把刚磨好刀车不了一两个就没用了,怎么办啊

网友:
合金工具钢:Cr12    硬度 :退火,269~217HB,压痕直径3.7~4.1mm;淬火,≥60HRC
查表得用牌号为 YT05  798 合金刀具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Cr12材料用什么牌号的刀具来加工比较好啊?是粗加工,我用了YG8的,YM2O1,YW2,YS8的都不行 ...
引用 网友A:

参数装夹啥的都没说,此问题无解。

网友:
一般的涂层刀具就可以。比如TiN涂层的。

网友:
楼主在加工过程中是想问大家不断削还是刀子强度不好、

楼主:
是刀子不耐磨
断削,就是一把车刀加工不到2个,刀子的刀刃就被给烧成圆角了,车不动了

网友:
T5!!!!!!!!!!!!!!刀尖做有小圆弧

网友:
一般的涂层刀具就可以。比如TiN涂层的

网友:
Gr12的以前车过,感觉没什么LZ说的那么难车。注意一下走刀量,转速,还有就是磨刀的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