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凹凸钢板怎么画

楼主(2010-06-01):
请教,在8mm板上冲压一个1.5深的凹凸印怎么画,谢谢!

网友:
做个成形工具。。。。。。。。

网友:
这个问题我最近也接触过类似的,恐怕要做模具了!

网友(2011-06-11):
用成型工具吧,很实用的。

网友:
可以用行腔功能!!!

网友:
用成型工具!快捷简便!

网友:
在你的目标图上绘制一个你所需形状的印记工具。然后使用压凹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