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工证上的编号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01):
焊工证上的编号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包含焊接方法种类,材料种类,焊接位置等信息。其实不知道你讲的是哪个编号?

网友:
包含焊接方法种类,材料种类,焊接位置等信息
有的是字母P开头有的是S有的是I开头什么的....
笼统的说就是你能干活的范围

网友:
SMAW-I-1G-12-F3J
SMAW--手工电弧焊  I---I材料  1G--平焊位置  12--板厚   F3J---碱性焊条
GMAW--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GTAW --氩弧焊
SAW--埋弧焊
PAW--等离子焊

网友:
SMAW-I-1G-12-F3J
SMAW--手工电弧焊  I---I材料  1G--平焊位置  12--板厚   F3J---碱性焊条
GMAW--熔化极 ...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了,不过我这的标准你可以拿去看看

网友(2012-11-29):
焊工证上面的焊工号是哪个啊?是证书编号还是作业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