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油液能混加么?

楼主(2010-06-01):
我单位一稀油站用L-CKC 220齿轮油,现在想改成L-CKD 220。请教两种油液能混加么?
另外我单位一组(7个)阀台进油管用高压球阀(法兰连接)与阀台结合面经常漏油,打开后未发现密封圈有明显问题。更换高压球阀后就好了(好几个阀台都是这样)。一老师傅说是连接管安装时存在应力,请问还有别的解释么???高压球阀不便宜的。
  万分感谢!!!

网友:
原则上两种不同的油是不能混用的,真要混就要知道两种油的成份经过对比再做决定。

网友:
千万别混着用,不同厂家,不同品牌的液压油的添加剂不一样。

网友:
检查密封面、胶圈,换新阀好了,应该不是安装应力问题

楼主:
楼上那是什么问题呢?都是一批来的高压球阀。

网友:
理论上不能混着用 要换油还要清洗油箱和管路 需要串油。

网友:
你的这两种肯定是不能混合用了,L-CKC 220齿轮油是中负荷油,L-CKD 220齿轮油是重负荷油,里面添加剂也不一样啊!如果负荷不是很大还可以,重负荷呢?用短时间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考虑油的使用寿命和对设备的影响!!!把老油放掉,之后用新的一冲放掉清洗下就行了。我不介意混用,具体的还要和厂家联系下

网友:
这两种油肯定不能混合用,具体用油要具体情况分析才可以的

网友:
理论上不可以 但是在中国就看你是什么企业了  所谓的影响寿命什么的 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很少有人注意
干吧 怎么方便怎么干

球阀漏油初步分析是管路相对运动的时候存在刚性连接 导致不断挤压变形
看看哪里钢管吃力严重 改用软管过渡 减小震动

网友:
蚂蚁你别把他们教坏了,别弄的那么现实,给点自由发挥的空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