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式除尘器的常见故障现象、原因及排除措施

楼主(2010-06-01):
袋式除尘器的常见故障现象、原因及排除措施,请您参考

故障现象产生原因排除措施
滤袋磨损相邻滤袋间摩擦
与箱体摩擦
粉尘的磨蚀(滤袋下部滤料毛绒变薄)
相邻滤袋破坏而致
调整滤袋张力及结构
修补已破损滤袋或更换
滤袋烧毁流入火种
粉尘发热
消除火种
清除积灰
降温
滤袋脆化酸、碱或其他有机溶剂蒸气作用
其他腐蚀作用
防腐蚀处理
滤袋堵塞滤袋使用时间长
处理气体中含有水分
漏水
风速过大
清灰不良
更换
检查原因并处理
修补、堵漏
减少风速
加强清灰、检查清灰机构
阻力异常上升反吹管道被粉尘堵塞
换向阀密封不良
气体温度变化而使清灰困难
清灰机构发生故障
粉尘湿度大、发生堵塞或清灰不良
清灰定时器时间设定有误
振动机构动作不良
气缸用压缩空气压力降低
气缸用电磁阀动作不良
灰斗内积存大量积灰
风量过大
滤袋堵塞
因漏水使滤袋潮湿
换向阀门动作不良及漏风量大
反吹阀门动作不良及漏风量大
反吹风量调节阀门发生故障及调节不良
反吹风量调节阀门闭塞
换向阀门与反吹阀门的计时不准确
清理流通
修复或更换
控制气体温度
检查并排除故障
控制粉尘湿度、清理、流通
整定定时器时间
检查、调整
检查、提高压缩空气压力
检查、调整
清扫积灰
减少风量
检查原因、清理堵塞
修补漏洞
调整换向阀门动作、减少漏风量
调整反吹阀门动作、减少漏风量
排除故障、重新调整
调整、修复
调整计时时间

楼主:
清灰不良

除尘器滤袋过于拉紧
滤袋松弛
粉尘潮湿
清灰中滤袋处于膨胀状态(换向阀等密封不良或发生故障)
清灰机构发生故障
清灰阀门发生故障
清灰定时器时间设定值有误或发生故障
反吹风量不足

调整张力(松弛)
调整张力(张紧)
检查原因并处理之
检查密封,排除故障,消除膨胀状态
检查、调整并排除故障
排除
检查、整定时间设定值
检查原因,加大反吹风量

阀门动作不良

对于气缸或阀门
气缸动作不良
电磁阀动作不良
阀门上附着粉尘较多
连动杆、销钉等脱落或折断
固定螺栓脱落或折断
对于电动式阀门
电机过负荷
电机烧毁
连动杆、销钉等脱落或折断
固定螺栓脱落或折断
行程不足

检查、调整
检查、调整
清扫附着粉尘
修复或更换
紧固或更换
检查原因、消除过负荷现象
更换、修理
修复或更换
修复;紧固或更换
调整

气缸动作不良

电磁阀动作不良
漏气
活塞杆锈蚀
行程不足
压气管道破损
压气管道连接处开裂、脱离
压气的压力不足
压气未到
活塞杆断油
密封垫料不良

检查原因并修复
检查、堵漏
清锈或更换
调整行程
修补
修理并紧固
增加压气的压力
检查,疏通管线
检查原因,供油
调整,更换

电磁阀动作不良

电路发生故障
因长期放置静摩擦增大
阀破损
弹簧折断
因填料膨胀,使摩擦阻力增大
活塞环损坏
阀内进入异物
漏气
滑阀密封不正常

检查电路、排除故障
检查、处理
更换
更换弹簧
更换垫料
更换
清除异物
密封处理
检查原因、排除故障

灰斗中粉尘不能排出

灰斗下部粉尘发生拱塞
螺旋输送机出现故障
回转阀动作不良
粉尘固结
排出溜槽堵塞
粉尘潮湿,产生附着而难于下落

清除粉尘拱塞
检查并排除故障
检查,修理
清除固结粉尘
清理溜槽,排出异物
清扫附着粉尘,防潮处理

楼主:
粉尘排出装置发生故障

传动电机,减速机及传动齿轮有故障
传动链条折断
链条断油
安全销折断
链条过于松弛
螺旋连接销折断
螺旋机壳内固着粉尘
螺旋叶片折损
回转阀叶片折断
回转阀内绞入异物
螺旋叶片磨损
螺旋叶片间充满固着粉尘
机壳内侧固着粉尘与叶片摩擦
排出口粉尘堵塞
灰斗内粉尘拱塞
回转阀叶片磨损
回转阀叶片间充满固着粉尘

检查原因,排除传动故障
更换链节,重新连接
供油
更换
调整链条张力
更换
清理
修复
更换
清除异物
修理或更换
清理
清理机壳内侧固着粉尘
清理排出口已堵塞粉尘
清除积灰拱塞
修复或更换
清除固着粉尘

网友:
看着有点费劲,但还是有用。谢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用噢。。。。。。。。

网友(2011-03-30):
这个资料还是不错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1-05-31):
很详细的分析,基本可能的情况都概况在里面了

网友(2014-06-08):
很好,很详细

网友:
请问楼主,风速过大如何导致滤袋堵塞?

网友(2014-09-15):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25-02-15):
你们是做布袋除尘器布袋材料的吗,有没有产品目录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