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去毛刺,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0-06-0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铝材去毛刺的办法 我公司有一散热器,铣削平面后在槽内会有毛刺翻入,现在是手工去毛刺每次都人工去毛刺,实在是浪费了太多人工。

哪位有好的建议可提供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是啊!毛刺问题真是大问题,你的铝合金还好了,碰到我的不锈钢零件,那个毛刺真是叫你欲哭无泪!

网友:
有去铝材毛刺的刷子,我记得在MISUMI的工具手册上面有介绍的。可以直接装机床上,加工完成的同时一并把毛刺去除的。

网友:
上图
最好有产品照
在说出你现在的工艺。那样可以帮你说的清楚点。

网友:
我见过一个去铝毛刺的好办法,就是用压机,配合一定的磨具,在下边加上硬弹簧,如图,当然图画的太简单了,不过楼主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设计模具,刃口。

网友:
如果零件规则,可以考虑冲压掉毛刺,或者抛丸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与楼主同样的问题!也是散热器!同样也是人工去毛刺,而且有的还去不干净!
等待高手……

网友:
现在用毛刷直接装在机床上,去铝件可以去平面外圆,内孔,效果还可以,你们可以让做毛刷公司给个样品试用,可以付款,不可以退回。有想要联系方式的联系我,在这申明,我不是做毛刷的,我仅请他们定做毛刷!
联系方式:rzy_zh@163.com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超声波机除毛刺呀,做付挂具,把产品放入超声波机就好了,方便,简单,可能成本有点高哦!!

网友B:
也遇到过与楼主同样的问题!也是散热器!同样也是人工去毛刺,而且有的还去不干净!
等待高手……

网友:
散热器车完后有许多的毛刺,最好的办法用冲床做一套模具。直接在冲床上加工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超声波怎么去毛刺,成本有多高?

网友:
这是我以前专门设计订做的毛刺去除刷子,可参考使用,目前市场上有很多的。

网友:
其实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技术的不断进步,零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在很多高速旋转及运动的场合,速度越来越高,比如硬盘里面的轴套,以前转速只有1600,现在很多都上W转了。在这些场合,如果发生毛刺脱落,带来的后果是致命性的。因此毛刺的要求,已经成为了机械加工行业的一个重大课题,不管是国外客户,还是偶之前供职的工厂,都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成本在这上面。
之前我们尝试过的一些方法有:毛刷,尼龙轮,高压水,在机床上面直接空走刀打掉毛刺,振动,喷砂,化学腐蚀。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俺有去毛刺工艺手册一份,今天没有找到,哪天找到了,上传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两个办法,一是用角磨机;二是用手电钻夹一个钢芯棒磨头。都可去除沟槽内的毛刺。

网友:
我见过一个去铝毛刺的好办法,就是用压机,配合一定的磨具,在下边加上硬弹簧,如图,当然图画的太简单了, ...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对尺寸要求不高的零件挺好

网友:
学习了,用带钢丝的刷子刷看能不能去掉

网友:
我见过用电解毛刺的,适合小孔

网友:
铝合金不能用钢刷,表面刷了之后非常粗糙,也可以用细磨料进行滚筒抛光等等

网友:
想知道超声波去毛刺的方法,有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
用光饰机(搅拌机)搅拌。手砂轮也行。

网友:
我们也是人工去毛刺啊,。。。。。。。。

网友:
就手了,这个万能的铝件表面,通常是比较光的。

网友:
原先在网上有看到一种工艺,是用化学溶剂去去除毛刺。只和那家公司联系了一下,但后面还是没实际操作过。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用手工去除毛刺

网友:
最近买了台倒角机,感觉不错……

网友:
对于大批量的铝合金去毛刺,可采用高压水方式是比较可行,如速技能就有一款高压水去毛刺加工中心。

网友:
支持三楼的 我们一直加工数码产品机壳加工时的毛刺就是直接在机床上装一把刷子刀走完后在用刷子走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铝材的话我感觉还是倒角刀走下比较好,用刷子的话肯定划花表面,其实可以做个自制刀具在床子上走下就好了

网友(2010-11-05):
去铝材毛刺,最好是用含氧化铝(AO)的磨料丝制成的毛刷,既可以去毛刺披锋,又不会留下划痕;当然,要根据具体使用环境,毛刷的造型需要做些设计,如圆盘刷清除表面毛刺,管道刷可清除孔内毛刺。我司可根据客户要求研发生产各类毛刷,欢迎联系。http://www.51maoshua.com

网友:
是该提高效率!!!!!!!!!!!

网友(2013-01-14):
专业提供【铁,铜,铝】化学去毛刺技术,。【药剂】。。。。【免费试样】。。。。无锡市洛社镇洛南大道6号汇坚国际工业原料城4-5039.。。。【无锡市欧谱表面处理科技有限公司】。。。罗旭。。。【139-6186-434】.。。www.wxopu.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过与楼主同样的问题!也是散热器!同样也是人工去毛刺,而且有的还去不干净!
(  ...

z我也头痛中-----

网友:
毛刺问题我有请教过国外同事,说是可以控制下加工时进给速度。
通孔加工打穿那点尽量放慢速度,另外用PCD刀具效果会好很多。
没有尝试,待验证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去毛刺

1、热爆炸去毛刺。用可燃气体加上空气,在密闭空间中发生爆炸,毛刺就去除了。一般适用较小零件。
2、电化学去毛刺。放入溶液里,几分钟出来。适用精度不高的零件。我估计挺适合你们的。
3、超声波去毛刺。可以加在清洗机上,现在好多厂家都在做超声波清洗机。超声振荡产生微小爆炸,毛刺就被抖掉了,但是去除后毛边并不是整整齐齐的。对复杂内腔零件如发动机缸体缸盖效果最好。
4、高压水去毛刺。对表面的效果优于上者,但对内腔效果不好。可以附带清洗效果。
5、滚筒去毛刺(瞎写的名字)。磨料和工件在滚筒内旋转,磨料对工件表面作用,达到去毛刺效果。较经济,效果优于毛刷去毛刺。
6、毛刷去毛刺。用专机、风刀等,前端配有尼龙毛刷。最便宜,可以试一试。
7、机器人去毛刺。我们在用的,绝对超级柔性,去毛刺精度高,节约人工成本,效率高。缺点就是贵,少则几十万吧。

另:有家叫CLEANWAY的国内公司,做超声波清洗的,可以给他送样件免费试清洗,你可以试一下效果再决定超声波效果好不好。

网友(2013-09-27):
散热器用化学去毛刺的方法可以完全解决,而且操作方便,有问题可联系13862384643

网友(2013-12-20):
引用 网友A:
是啊!毛刺问题真是大问题,你的铝合金还好了,碰到我的不锈钢零件,那个毛刺真是叫你欲哭无泪!

我们是专业去毛刺的,有毛刷,磨粒流,电解等新工艺,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2014-03-14):
不锈钢拉伸切边件,怎么去毛刺。

网友:
以色列UNTERKOFLER公司修边刀、刮刀和倒角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