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VC1000 的测量问题,如何检验硬度值?

楼主(2010-06-01):
一轴类工件,直径50,材料38铬钼铝,要求表面氮化,深度为0.4,硬度为HRC1000.如何检验硬度值?

谢谢!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请各位大虾1111111!

网友:
楼主没有搞错吗?HRC1000?什么概念啊?是HV吧

楼主:
谢谢土豆兄的关注,是我写错了。应该是HVC1000.

网友:
HVC?维氏硬度也有标尺?

网友:
山峰兄,估计楼主还在犯晕
维氏硬度没有标尺的,只有测量力的区别。

网友:
哈哈,HV1000相当与HRC70,很硬啊,你可以用布洛维硬度计进行检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我手头上的这份图纸为欧洲意大利原图,上面就是HVC1000的硬度值要求。
我现在不确定的就是C字母是不是代表某个卸载力。例如:0.1kg    0.5kg  还是   1kg力?
或者问:0.4mm的氮化层厚度,应该用多大的卸载力去测量?
谢谢!

楼主:
各位过路的大侠,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