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直径为25深100的通孔,总是会震刀!

楼主(2010-06-01):
我要车的是直径为25深100的通孔,总是会震刀!
麻烦各为出出招很什么样的刀片, 怎样的工艺。
 谢谢拉!

网友:
我要车的是直径为25深100的通孔,总是会震刀!
麻烦各为出出招很什么样的刀片, 怎样的工艺。
谢谢拉!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应该是用20的刀杆
假设装夹合理的情况下,可以采用:
方法一,定做一把24的精车刀,换成02的精车刀片
方法二,大幅度减低进刀量和转速
方法三,换工艺,两头车,中间接。(不过有接痕,看要求能否接受)
方法四,最贵的方法,就是买一把合金防震刀杆。
方法五,换工艺,不车,上铣床镗和绞。

网友:
应该可以铣加工的吧,或者线切割。。。。。。。。。。。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方法都很好,不知是什么料子啊

网友:
我们前一镇也干了一批向你说的 解决很简单就是加了中心架就好了 孔是+0.033都保证了

网友:
减小吃刀量  进给量  选择夹角小点的刀片

网友:
看什么材质?45#钢的话 用20刀杆就OK了 震刀应该是刀口不过锋利,还有就是刀尖装的不要高于工件中心。

网友:
最合算的加工办法就是在刀架上面装铣刀,机架式铣刀,最好是中空冷却的,粗车到直径24,直接洗掉。

网友:
很明显是刀杆的强度不够

网友:
仔细学学,参考资料,加油

网友:
购买重金属防震刀杆,再说5倍径的孔,控制的好些普通高速钢刀杆也能车下来。

网友:
回复 3# yestwp 用哪里产的防震刀杆,价格要多少

网友:
什么材料,这很重要……

网友:
换20硬质合金防震刀杆,我们16的刀杆可加工18的孔深90.20的刀杆肯定没问题

网友:
直接粗车,留0.1mm余量,在上铰刀,这样可以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
刀杆强度不够。。。。。。。。。。。。。

网友(2011-04-29):
45#钢的话,可能是刀的长度装得太长,或者刀的强度不够,中心装得太高了,或者装得太低了。

网友:
中心略高1MM   250转  F10  20刀杆 刀头开槽,加强冲水绝对OK  我经常干类似的活 最多干110深的孔

网友:
刀杆强度不够而已。。。。。。。。。。。

网友:
经典 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最好采用钻铰工艺

网友:
null

看不明白

网友:
减低进刀量和转速,改为镗和绞!

网友:
选用小夹角,刀尖R角小的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