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型机床分度盘的液压锁紧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01):
情况是这样的:
    其实是给大厚度板材加工坡口的铣边机,要求铣削头能有角度调节,我考虑采取机床上常用的分度盘,在分度盘上连接铣削头。但是经常常用的分度盘垂直载荷一般都不超过500kg,而我这铣削头有600kg以上。我考虑自己设计旋转装置,特求教机床分度盘的一般结构。
    我感觉应该是用蜗轮蜗杆传动,液压环抱锁紧,但具体结构就不太清楚了,特求教液压锁紧结构,不甚感激!
     我现在的想法是在液压锁紧蜗轮主轴,实现方法是液压缸推动斜面塞铁,挤紧120度扇形抱刹和主轴,实现锁紧。
     求指导!

网友:
你的问题,我看真的不好回答你,不过我建议到有这样的设备工厂去看看,要不你问问维修的人员,他们见到东西很多。

网友:
痴呆的说一句,蜗杆蜗轮机构本身一般是自锁的吧

网友:
你的精度很高么?
可以尝试,用动力包带动有刹车的马达,精度在几分。

楼主:
痴呆的说一句,蜗杆蜗轮机构本身一般是自锁的吧
引用 网友A:

    对的,蜗轮蜗杆的确有自锁功能,尤其在导程角很小的时候,但是蜗轮蜗杆的自锁仅仅具有运动自锁,不具备抗力自锁。首先蜗轮蜗杆具有间隙在铣削过程必然有抖动,让刀;其次在重型机床中一次进刀量多的能达到十几厘米(永远不要低估工人师傅对于极限的追求),如此大的载荷下,如果没有主轴锁紧的话,我估计铣的边都是蛇形了,没几天蜗杆也报废了。
   我对加工中心的主轴旋转锁紧所知甚少,结构都是自己计算求证的,特求熟手指导,成熟的加工中心重型分度盘是如何实现运动以及自锁的。

楼主:
你的精度很高么?
可以尝试,用动力包带动有刹车的马达,精度在几分。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要安全可靠,结构合理

楼主:
你的精度很高么?
可以尝试,用动力包带动有刹车的马达,精度在几分。
引用 网友B:

愿求详解!
何谓动力包带动有刹车的马达?
靠马达刹车锁紧么?
伺服的成本很高啊,普通的我个人感觉不可靠
另外我感觉即使是伺服马达刹车,也无法解决蜗轮蜗杆间隙,和蜗杆载荷过高的问题,

网友:
动力包就是液压油源;现在很多低速大扭矩马达都带有刹车,控制精度在正负几分,可以直接替代涡轮蜗杆加动力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