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泵、电机的安装---女生求助

楼主(2010-06-01):
我做的液压绞车毕业设计,本来马达与滚筒主轴、电动机与油泵是分别安装在各自单独的支座上的,但是老师看了之后说不合理,他说这样不能保证马达轴和主轴、电机轴和泵轴的轴线在同一条直线上,所以会产生一个什么“偏心振动”之类的影响,我没听清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想让两根轴的中心线尽量在同一直线上,应该想办法使马达和主轴、电机和泵安装在同一支座上。当时有那么多同学,都要问他问题,他又赶时间要去开什么会,电话催了好几遍,我也没好意思老缠着他详细问。现在只有来求助论坛里的专家们了。

请大家给我详细地讲一下,为什么安装在单独的支座上不好,而同一个支座又好呢?那个“影响”是什么?而且,这“同一个支座”是什么概念?如果是两个小支座,固定在一个大底座上,然后这个大底座用螺栓固定在地面上,能不能实现老师说的“同一个支座”的效果?

如果这个问题还需要补充什么图片的话,我会尽快补充。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样认真做毕业设计的学生值得赞赏!比那些只想抄袭的好太多了。

请高手们帮助一下。

网友:
我来说两句:
1.一般电机与油泵安装是在同一个支架上,万不得已情况小才分开装,那为什么电机和油泵通过连接法兰一起都安装在一个支架上呢?主要因为保证的同轴度,减少径向力,这样电机和油泵主要受到扭矩作用。其次如果电机和油泵分开安装在不同的支架上,那边它们的固有频率不同,形成震动波形叠加;产生很大震动,震动是什么?主要是能量的失去,那么有效的功率就会减少,同时噪声很大。
2.对于机械来说,简单的机构和加工工艺就能实现的功能,不必要搞得那么复杂,而且安装起来,调整几个单元部件在同一个轴线上很不方面,而且精度得不到保证。如果只需要一个法兰来连接两个零部件,那么加工起来,一起走刀就可以保证同轴度了。
3.你的学习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也许你以后比我们这些人由出息。

网友:
就是这样子的楼上说的满明白的

网友:
图片加上一楼的解答已经很明确了

网友:
我来说两句:
1.一般电机与油泵安装是在同一个支架上,万不得已情况小才分开装,那为什么电机和油泵通过连 ...
引用 网友A:

说的相当清楚了,同意此说法    。

网友B:
我们设计油箱时候,电机和泵之间用一个钟形罩来保证

网友:
4楼,7楼很详尽!泵-电机安装时同轴度的保证非常重要。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也感谢老鹰管理员的关注!

在论坛里活动,总是能学到东西的。以前根本没听说过“钟罩”这种东西,现在听大家提到这个,就到百度里搜了一下,又见识到不少。
以前我选的电动机是机身下面带两个安装支架的,请问这种电机安装时怎么保证同轴度?
我现在换成另外一种机身前面带法兰盘的电机,这应该能用到钟罩了。

www点explosionproof-motor点cn/cp001-004点htm(怎么不让发URL链接?)

网友:
现在液压站上已在大量的使用内插式电机,即只需把泵直接插入电机内就可以了。不仅省去了钟罩和联轴器。还保证了同轴度。

楼主:
您说的内插式是不是电机的轴是筒形的,没有伸出多长,可以插入泵的轴?我见过马达有这种的。可是我找到的几个样本都不是内插式的。您知道的,我们学生手中资料实在是少,找点样本都不知费了多少劲。

网友(点评):
你找油泵专用电机就可以内插式电机资料,一般的电机生产厂家都有这种资料。

网友:
我这里补充一下,
    1、这个钟罩的叫法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应该还是叫泵套才对吧。
    2、这里所说的内插式电机,就是你说那种输出轴几乎不露头,电机轴和泵轴凹凸连接,在电机的前盖上有几个小平台,上面有螺孔用来固定油泵。不过一般都是不超过20毫升排量的小泵,这种电机倒装和卧装的区别。如果泵的流量稍大的话,就得用你所说的法兰盘电机盖加泵套联轴器连接了。

网友:
飄過
很想幫助上進好學的學生,可惜我不懂這個什麽泵呀泵的東東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我来说两句:
1.一般电机与油泵安装是在同一个支架上,万不得已情况小才分开装,那为什么电机和油泵通过连 ...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这位大哥都说了...  说的比我详细很多很多...

网友:
内插式电机,我最大用过100多KW,配250ml/r的柱塞泵,只是选型时一定要注意三个参数,轴粗,定位法兰大小,油泵和电机连接尺寸。

网友:
呵呵,真心去做机械的女生现在已经很少了,能有这样的精英也是群魅力的写照。
上面的那些我就不再重复了,很正确。我给你从安装方面说下吧。你所说的把他们各自分开固定,在实际生产安装中一般都是用地脚螺栓固定,一个大的底座固定起来有4个或者6个合适大小的地脚螺栓就能保证其稳定性(调平、垫铁、灌浆那边的咱都先不考虑),你去固定电机,泵等只要在底座上钻孔就行了,加工变形应该是很小的,这样安装精度就会很高。当你一个一个的去用地脚螺栓固定的时候,先不说土建时地脚螺栓预留孔能不能做,假设都做好了,你一个一个去固定,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而且累积误差会增加到多少?建筑土建误差允许范围是1-2CM,但是在我们设备安装中是绝对不行的。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去调整,很难能保证最后的安装精度的。所以说各自固定是不可取的。在实际安装中联轴器的安装精度一般在10丝以内,我们都要做到3丝,为什么这样,就是尽量精确去减小累积误差。所以能整体固定不要分开固定。
   说的有点乱,希望能自己提炼下,呵呵。。。。。。

网友(2011-10-09):
带钟罩的电机要B35形式的,像楼上说得有内插式的,那是油泵电机组,有关于油泵的问题欢迎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设计油箱时候,电机和泵之间用一个钟形罩来保证

同意

为什么叫钟罩捏 我一直没看到这个件像钟

网友:
老师说得是对的,电机与油泵,还有马达与滚筒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同轴度的问题,可以考虑中间用一个法兰过渡圈,把这个法兰圈固定起来,再在两边加上电机和油泵,两主轴可以用联轴器连接。注意看一下,一般同轴度要求的场合电机、油泵、马达都是有法兰面的,这些法兰面可以保证主轴的同心度。

网友:
女生的待遇果然好啊。嘿嘿,认真做毕业设计的人值得鼓励

网友:
热心人就是多,女生就是好,难得

网友:
呵呵 女生就是有优势 这么多热心人 泵和电机分别装在两个机架上的其实也很多 我们单位就有而且是德国进口设备 所以我感觉说前面的前辈说“现在基本都是一体的”有失偏正。但是装在两个机架上同轴度的确很重要,最明显表现的就是泵的轴封寿命

网友:
说的不错啊,我是路过的 啊,看看顶一下。

网友:
对,内轴式的同轴度比较好。这是我课题需要时查的资料。

网友:
听楼上们说的都没错,关键是这个细节可能有问题“本来马达与滚筒主轴、电动机与油泵是分别安装在各自单独的支座上的,但是老师看了之后说不合理,他说这样不能保证马达轴和主轴、电机轴和泵轴的轴线在同一条直线上,所以会产生一个什么“偏心振动”之类的影响,我没听清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说的。”这个我反复读了几遍,你的意思是马达和滚筒主轴放在一个支座上,电机和油泵放一个支座上,那就没问题啊。呵呵,不知道是还有其他情况没。

网友:
以后不用注明  女生求助

技术是不分年龄性别国籍肤色宗教信仰的

网友:
楼上的说:
现在液压站上已在大量的使用内插式电机,即只需把泵直接插入电机内就可以了。不仅省去了钟罩和联轴器。还保证了同轴度。
有没有电机两端都可以插的  我们有用到  请教一下
我们在实践中保证同轴度确实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电机前后都要连泵

网友(点评):
暂时我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