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机弹性夹具两次断裂,材料选择---请教

楼主(2010-06-01):
最近遇到一个小问题特来社区向各位大哥讨教下:

最近我们公司的研磨机弹性夹具出现两次断裂现象,从设计的角度来看是没有问题的,想从材料和热处理工艺上来解决该问题。大家帮忙看看选什么材料比较合适,还有具体的热处理工艺,目前使用的是Cr12材料,热处理硬度为HRC55~58。

谢谢!!

网友:
Cr12?我认为用高碳钢60Si2Mn,这样才有弹性的。

网友:
应该用弹簧钢65Mn或者55CrSi之类的材料,淬火后回火

你用的材料太硬,韧性不好

网友:
用弹簧钢65Mn,HRC44~48。

楼主:
谢谢各位哥哥,小弟决定采用你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