碱性中频炉的一点怪现象!

楼主(2010-06-02):
碱性中频炉在熔炼不锈钢的过程中炉膛会越来越大,而熔炼碳钢和低合金钢会越来越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要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碳钢的是因为炉渣糊在上面了啊
不锈钢的因为流动性好温度高把炉壁给涮下来了啊

楼主:
这个我也基本上也知道,就是还不大清楚它的形成机理和解决、方法。朋友你知道是否可以透露一、二。

楼主:
这个我也基本上也知道,就是还不大清楚它的形成机理和解决、防止方法。朋友你知道是否可以透露一、二。

网友:
楼上的师傅
我也不是很清楚得到啊
我比如说吧
我今天开了一天的碳钢那我明天就不在开碳钢了肯定开不锈钢的来涮下炉子
只能这么的相互错患者开啊

楼主:
这样开不锈钢的时候,不锈钢本来流动性不好,加上炉子里面的夹渣,岂不更恶化了钢水的质量,渣能清得干清吗?我们这里是严格要求碳钢和不锈钢用熔炼炉是要分开的。这个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