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器设计---请教

楼主(2010-06-02):
各位大哥大姐们,我要做个绕线器,线的最小折弯半径为250mm,线长80m,放到车底下,绕起来后还要防盗,给我出出主意

网友:
???????
没看懂楼主要什么

网友:
你的是什么车,如果备胎在下面可以装在备胎里,在车底下你还要考虑防水。

网友:
楼主说说这线本身的截面尺寸和材质?

楼主:
线是铜线,线截面直径是25mm,线长80米,我们铁路轨道车上用,要求是把这个绕线器固定到车底下,线不用的时候用个机构绕起来,还要防小偷剪走,

网友:
搞个绕线轮,可手摇转动绕线,外面罩个壳,壳上开个线孔。行么。

网友:
不知你说的是铜线的直径还是带外皮的直径,不过这线分量够重的,一般的支架难以承受。

网友:
铜线截面直径是25mm,长80米,重量达到350千克。即使是带皮电缆,至少也得300公斤。
直径是25mm铜线,要做到最小折弯半径为250mm也有难度。
电缆厂供货时应该有专用的木架,可以利用来做楼主所需的绕线装置。

楼主:
电缆厂供货时专用的木架,不轻巧,也不结实,
问题是缠绕装置,中间轴要转动,线绕起来,现在怎么实现轴的转动,用轴承?还是什么啊

网友:
可能是自拖车的绞盘吧

楼主:
有没有液压绞车可以满足的

网友:
车用绞盘?好像买得到

网友:
估计不轻,看你要电动的还是手动的,防盗比较好说,加外壳加锁就差不多了,如果暴力小偷,那就基本防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