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尘器的电源线是怎么收放的

楼主(2010-06-02):
请各位高手帮忙,吸尘器的电源线是怎么收放的?

网友:
可是人工控制,或是半自动,关键是根据用户要求就行,做非标的都这样

网友:
请各位高手帮忙,吸尘器的电源线是怎么收放的?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种带弹力自动收放线的装置,应该可以考虑参考一下。